[原创] 采样保持电路SNR

楼主(2023-04-13):
全差分翻转式采样保持电路的SNR太低是什么原因呢,换成理想开关也一样。

网友A:
频率泄露会导致SNR计算值下降:1、FFT计算需要满足相干采样   2、截取出来的数据需加窗(hanning窗使用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泄露会导致SNR计算值下降:1、FFT计算需要满足相干采样   2、截取出来的数据需加窗(hanning窗使用较多 ...

像我这个最高的是输入信号的频率,后面依次是奇数倍的谐波,应该没有频谱泄露吧,我的输入信号为77*fs/1024,应该满足相干采样了吧。加窗感觉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泄露会导致SNR计算值下降:1、FFT计算需要满足相干采样   2、截取出来的数据需加窗(hanning窗使用较多 ...

0Hz的时候在-47dB应该不是正常的是吗?

网友B:
计算之前,点击一下S按钮(window type下边那个),满足相干采样后使用矩形窗口就可以

网友B:
在低频下,你的数据十分的不能令人满意,如果肉眼感觉输出波形很完美,十有八九是你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低频下,你的数据十分的不能令人满意,如果肉眼感觉输出波形很完美,十有八九是你设置的问题 ...

波形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之前,点击一下S按钮(window type下边那个),满足相干采样后使用矩形窗口就可以 ...

应该是这样设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之前,点击一下S按钮(window type下边那个),满足相干采样后使用矩形窗口就可以 ...

点了,但是如何通过这个看是否满足相干采样呢,就是这个点有点疑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点了,但是如何通过这个看是否满足相干采样呢,就是这个点有点疑惑

zS这个是保证计算的时候输出结果覆盖全部的奈奎斯特频率,至于是否满足相干采样,是你电路和上边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zS这个是保证计算的时候输出结果覆盖全部的奈奎斯特频率,至于是否满足相干采样,是你电路和上边设置的问 ...

比如你采样开始的时间点应该位于保持相位的稳点,等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之前,点击一下S按钮(window type下边那个),满足相干采样后使用矩形窗口就可以 ...

这个是输出的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0Hz的时候在-47dB应该不是正常的是吗?

你是差分的,采样出来的东西不会引入DC共模,0Hz应该很低,至少在-80dB以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我这个最高的是输入信号的频率,后面依次是奇数倍的谐波,应该没有频谱泄露吧,我的输入信号为77*fs/10 ...

按照你后面发的波形图,输入信号的一个周期在0.27us(3.76Mhz)左右和你的77*fs/1024差不多能对上。你的主频点应该是3.76Mhz,而你的频谱上其他的频点的幅度值还能比你的主频点幅度高挺多,泄露导致的可能性是有的,也有可能是电路设计问题导致。
先排除电路设计问题,直接对比输入输出差分信号看采样建立,你可以考虑把输入差分信号和输出差分信号叠在一个窗口里好好对比一下,放大看一下采样跟随状态下,输出差分信号能否正常跟随输入差分信号变化。
同时检查一下,你最后做fft时,fft的采样点都需要采到输出差分信号正常跟随建立的时间点上,不要把reset时刻的值采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后面发的波形图,输入信号的一个周期在0.27us(3.76Mhz)左右和你的77*fs/1024差不多能对上。你的 ...

之前发的输入信号频率有错,这个是正确的,输入信号是3.76M,但是其他奇次谐波好大,我没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还有一个点是,在采样保持电路中,SNR除了与输出的采样信号的功率和噪声有关,还和其他有什么量有关吗?谐波大应该就是线性度不好,但是我的Bootstrap开关的ENOB有15bit,线性度应该是够的吧,还是哪里有线性度不好的地方呢,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入手,您能给点建议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后面发的波形图,输入信号的一个周期在0.27us(3.76Mhz)左右和你的77*fs/1024差不多能对上。你的 ...

输出差分信号可以跟随输入差分信号,我做fft的点是在保持稳定的时候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差分信号可以跟随输入差分信号,我做fft的点是在保持稳定的时候做的。
...

那就这样,提高FFT点数,根据我给的数据带进去跑一下,然后做频谱:
采样时钟fclk=10Mhz    输入信号fsin=fclk/4096*11(频率不要算出来给,直接公式带入VSIN中)     仿真时长t=420u
fft针对输出差分信号     fft起始时间   X(X找一个波形稳定的时刻)   结束时间    X+4096/10M      采样点数4096       会自动算出采样频率10Mhz      使用hanning窗
把输入输出差分信号(不要单端要差分)和频谱图以及SNR计算结果大图截下来看看

网友:
楼主您好,我想请教一下采样保持电路都需要做哪些仿真,本科毕业设计做了ADC,现在只会瞬态和DC仿真,对频率域的没什么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这样,提高FFT点数,根据我给的数据带进去跑一下,然后做频谱:
采样时钟fclk=10Mhz    输入信号fsin ...

还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这样,提高FFT点数,根据我给的数据带进去跑一下,然后做频谱:
采样时钟fclk=10Mhz    输入信号fsin ...

我看了,还是差不多的,图在审核等会发出来,图中高出来的就是奇次谐波,还是之前问的问题,为什么谐波会那么大的?除了开关会导致线性问题,还有哪里会导致线性度的问题呢?这点是我现在不明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还是差不多的,图在审核等会发出来,图中高出来的就是奇次谐波,还是之前问的问题,为什么谐波会 ...

你这个频谱看起来不大方便,建议X轴换成对数轴,然后各个谐波点加个marker,假设你按照我给的设置去做的,那暂且排除是变量设置问题,好好检查一下电路方面吧,我这边按照我给的变量做了一个简单的CMOS全差分采样、复位电路,你可以参考对比一下,细心一点去检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发的输入信号频率有错,这个是正确的,输入信号是3.76M,但是其他奇次谐波好大,我没明白为什么会这 ...

看起来频点都是对的,差分把偶次谐波抑制了,奇次谐波较大,如果是boost开关的话,时钟馈通和沟道注入也得注意,这个你得仔细去看输出波形在采样结束转为保持时的波形变化,另外从你之前发的波形图来看,输出的建立有点缓,引入的建立误差也可能比较大。你可以参考一下以下这篇文档,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eetop.cn_ch5 Sampling circuit.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频点都是对的,差分把偶次谐波抑制了,奇次谐波较大,如果是boost开关的话,时钟馈通和沟道注入也得 ...

非常感谢,我下去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频点都是对的,差分把偶次谐波抑制了,奇次谐波较大,如果是boost开关的话,时钟馈通和沟道注入也得 ...

失真问题已经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你的signalbins设置的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