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相位裕度够 但是输出震荡

楼主(2023-04-13):
如图LDO结构,采用了一个增强瞬态的buffer,仿真环路相位裕度有七十多度,但是跑tran看输出是震荡的,求助原因

电路

电路

环路相位

环路相位

输出

输出

网友A:
怀疑环路没断干净,建议在大管子的gate处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环路没断干净,建议在大管子的gate处断环

是指probe器件要放在大管子gate处吗

网友B:
是否有多个环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有多个环路呢

就一个LDO主环路 还有一个密勒补偿通路

网友(2024-09-26):
请问一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呀,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瞬态增强电路还有一个local feedback loop,确保这个环路也是稳定的,并且带宽比外环要大。按理说,用npn来做瞬态增强会比NMOS效果要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