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种PMOS作功率管的双环LDO

楼主(2023-04-13):
VDD=3.3v, Vb1=800mV, Vbias=700mV, Vref1=Vref2=1.2V.现在就是能稳压在1.8V但是负载电流只能带起5mA以内的,图中红圈中的管子调不到饱和区一直处于线性区,请问大佬们该如何改进?

网友A:
R0的阻值太小了

网友B:
M3和M4的电流镜连错了吧,这样连M4永远不会进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M3和M4的电流镜连错了吧,这样连M4永远不会进饱和区

按照论文里搭的应该不会错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论文里搭的应该不会错呀

学生的毕业论文出错是正常的,M11饱和的条件是它的VG-VD<VTH,这样连的话VG-VD=IR1+VGS9,这个值只要有电流是不会小于VTH的,你把M11的栅极接在R1的下端,把M9的栅极接在R1的上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生的毕业论文出错是正常的,M11饱和的条件是它的VG-VD

大佬太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论文里搭的应该不会错呀

M9的gate应该接电阻R1的上端,M11应该接电阻R1的下端。要给M11的Vds留下空间,就要让M9的gate电压比M11的gate电压更高。
论文中的图有可能会画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0的阻值太小了

确实,我改好结构之后,增大R0阻值确实优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太强了!

我是菜鸡,这是相当常见的结构,他应该画图时粗心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菜鸡,这是相当常见的结构,他应该画图时粗心画错了

他这结构应该是个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我还以为是什么特殊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结构应该是个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我还以为是什么特殊结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