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ly电阻走Metal1问题

楼主(2023-04-13):
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了个问题,问poly电阻走Metal1的情况下会怎么影响poly电阻的精度,当时给我一下问不会了,知道poly上叠着或者横跨走M1是会有不好的影响,但是具体有什么不好的说不出来,求大佬们解答一下~

网友:
去看模拟版图的艺术 上面有说为什么

网友:
应力,温度,电容影响

网友(2023-06-16):
我提个问题,如果电阻上没有metal1,你们的density 是怎么过的?

网友A:
好像跟氢化有关系,而且跨线会产生寄生电容(模拟电路版图艺术5.4和7.2.8有一定介绍)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在电阻上跨M1可以起到屏蔽的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跟氢化有关系,而且跨线会产生寄生电容(模拟电路版图艺术5.4和7.2.8有一定介绍)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在电 ...

再退火过程中影响氢键释放,如果要压线,均匀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