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简化操作

楼主(2023-04-13):
请问如何实现敲击一个快捷键,自动执行到鼠标当前指定的symbol或着wire,比如敲击"C",自动就复制Cell,而不需要再点一下鼠标

网友A:
你virtuoso选options——>UserPreference——>勾上Infix,这样就不用点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virtuoso选options——>UserPreference——>勾上Infix,这样就不用点击了

找不到这个选项啊,麻烦再说明一下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virtuoso选options——>UserPreference——>勾上Infix,这样就不用点击了

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