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momentum安装求解问题

楼主(2023-04-13):
cadence中安装momentum后,启动CIW窗口显示图片中的错误,启动不了momentum,是什么原因,跪求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黄色字体不是提示你了吗,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字体不是提示你了吗,配置不对

谢谢回复,具体的话要怎么操作,我按照里面最后一个指令source....,运行了该指令,但还是出现图中的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具体的话要怎么操作,我按照里面最后一个指令source....,运行了该指令,但还是出现图中的问题 ...

要在 .cdsenv 文件中配置一下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