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rom问题

楼主(2023-04-13):
跑数字sprom遇到了如下问题
使用hiearchical去跑单个的sprom lvs是不过的
但是打散单个sprom lvs 又能过
但是去跑pr版图的时候依旧会遇到这个尺寸对不上的问题
请问大佬问题是出在了哪儿

网友A:
打开lvs里面的LVS Options,将Gates选项选成Turn off试一试,有可能是接反了但是功能等价,比如与非门的两个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lvs里面的LVS Options,将Gates选项选成Turn off试一试,有可能是接反了但是功能等价,比如与非门的两 ...

你好,已经设置了turn off

网友B:
问题是:界面property error? flattern或者output导出gds指令跑是不是就没有错?

如果是,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LVS option里要多写一条inclu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界面property error? flattern或者output导出gds指令跑是不是就没有错?

如果是,有遇到同样的问 ...

你好,是这样的,我加了这句话去跑单个sprom,使用hierachical确实能过,但是全芯片验证依旧会有这个问题,请问大佬问题是出在哪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界面property error? flattern或者output导出gds指令跑是不是就没有错?

如果是,有遇到同样的问 ...

你好,我刚刚重新验证了下,加了这句话全芯片验证确实能过,请教大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界面property error? flattern或者output导出gds指令跑是不是就没有错?

如果是,有遇到同样的问 ...

你好,我刚刚重新验证了下,加这句话全芯片验证确实能过,请问大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刚刚重新验证了下,加这句话全芯片验证确实能过,请问大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 ...

开calibre的help文档可以搜索到

具体区别就是YES的时候,阶层跑LVS的时候会自动把标准逻辑替换成新的逻辑单元
(不知道为什么calibre把INJECT LOGIC YES当作默认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