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L问题

楼主(2023-04-13):
请教各位怎么把ADEL的仿真图形导出到Origin进行编辑,thanks

网友:
在仿真图形窗口打开calculator,将图形的函数转到calculator,使用display results in table,这样就能将图形的点以table形式显示出来,导出csv,vcsv,matlab...等数据类型就能拿去给origin编辑了

网友A:
波形y右键导出成.CSV数据,在导入到Origin进行编辑,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我试了一下,两种方法殊途同归,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y右键导出成.CSV数据,在导入到Origin进行编辑,不知道可不可以

这个不能同时设置最佳答案,若需补偿,私信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能同时设置最佳答案,若需补偿,私信我

哈哈哈哈,能对你有帮助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能对你有帮助就好。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