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衬底如何连接?

楼主(2023-04-13):
用的工艺库是TSMC 90NM CMOS MIXED SIGNAL MS LOW POWER。我的老师跟我说连接衬底就是打个CONTACT到OD。这个CONTACT会报错。LVS里面识别出gnd和衬底了,但是衬底和地没有接到一起。

网友:
yu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选择任意一个器件Q一下,然后把Parameter-->bodytie_tupeL改成Detached就出现标准的衬底,这样就知道衬底打到什么层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感觉你这个问题有点像两个GND没接到一起啊

网友:
你的衬底连接的OD上有加P+/N+ implant layer吗

网友:
你的lvs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