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递归函数

楼主(2023-04-14):
大佬们,想实现这么一个功能,打开某一个版图,将这个版图中所有的instances(包含instances里的instance)中的某一层缩小1um。
想用递归函数来实现,请问如下脚本怎么修改?谢谢。

procedure(ycRecursiveProject()
    prog((insts cv master)
        cv = geGetEditCellView()
        insts = cv~>instances
        foreach(inst insts
            if(inst
                master = dbOpenCellViewByType( inst~>libName  inst~>cellName    inst~>viewName  nil  "a"  )
               ycRecursiveProject()
                );if
            );foreach
       ycLayerSize() ;另外一个脚本,已load.
         dbSave(cv)
        ; dbClose(cv)
    );prog
); ycRecursiveProject

网友A:
我是通过inst 来判断的 但是也一堆erro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通过inst 来判断的 但是也一堆error

网友:
奇怪发布了

网友B:
这个递归没有实现呀,一层一层调用之间并没有传递master参数。根源在于你开始调用这个函数之后,是用过图形界面上的geGetEditCellView()来获得cv的,这怎么行。要从层次结构的顶端开始,用dbOpenCellViewByType来获得,然后每一层往下调用的时候,需要把当前inst的master作为参数带入到递归函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递归没有实现呀,一层一层调用之间并没有传递master参数。根源在于你开始调用这个函数之后,是用过图形 ...

大佬 ,帮忙看看 这样可以吗? 执行起来好像还是不行,能帮忙修改一下吗,多谢。

procedure(ycRecursiveProject(@optional cv(geGetEditCellView()))
    prog((insts  master)
      ;  cv = geGetEditCellView()
        insts = cv~>instances
        foreach(inst insts
            if(inst  then
                master = dbOpenCellViewByType( inst~>libName  inst~>cellName    inst~>viewName  nil  "a"  )
               ycRecursiveProject(master)
                );if
            );foreach
       ycLayerSize()   ;另外一个脚本,已load.
         dbSave(cv)
        ; dbClose(cv)
    );prog
); ycRecursiveProject

网友B:
大致可以,不过你函数头里面 optional的 cv的括号是不是位置不对?应该是 ( cv geGetEditCellView() )这样吧,这是lisp语言的句式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致可以,不过你函数头里面 optional的 cv的括号是不是位置不对?应该是 ( cv geGetEditCellView() )这样 ...

但load时报错呢,能帮忙看看哪里有错误吗? 谢谢

procedure:formal argument must be a symb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load时报错呢,能帮忙看看哪里有错误吗? 谢谢

procedure:formal argument must be a symbol

不是说了你调用参数的时候,optional 后面的语法写错了吗?

楼主(2023-06-12):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了你调用参数的时候,optional 后面的语法写错了吗?

这样我运行好像没啥问题了,给大佬帮忙看看:

procedure(RecursiveProject(@optional cv(geGetEditCellView()))
prog((insts master shapes masters)
if(boundp('masters) == nil then
masters = nil
else
masters
);

;;;;;;;;;;;;;;;;;;;;;;;;;;;;;;;;;
shapes =cv~>shapes
if(shapes then
foreach(shape shapes
if(shape~>layerName == "EC"  then
shape~>layerName = "BV"
);if
);foreach
);if
;;;;;;;;;;;;;;;;;;;;;;;;;;;;;;;;;
masters = append1(masters cv)

insts = cv~>instances
if( insts then
foreach(inst insts
master = dbOpenCellViewByType(inst~>libName inst~>cellName "layout"  "maskLayout" "a" )
RecursiveProject(master)
);foreach_inst
);if

);prog
);RecursiveProject

网友:
optional 后面的语法结构还是错的,一定要严格按照我写的括号结构才是真正Lisp语言所允许的语法结构,不然这个Bug时不时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