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驱动能力强弱的优化与修改

楼主(2023-04-14):
在仿真过程中,输出波形的驱动能力如果没有特别SPEC要求的话,观察不出明显差异;

但是在版图中,有些走线会相当长,所以会想到在走线中添加buffer来增加驱动能力,不过问题是增加buffer的尺寸与数量取多少比较合适?这个有相关参考不?

还有就是单独模块输出负载的问题,比如BG模块,应该如何判断BG输出能抗住多大的负载?

网友A:
1、buffer增加驱动大小跟工艺相关,RC寄生会随工艺和走线宽度,走线距离变化,多少合适的话,只能每个工艺仿一次才能拿准。
比如:先统一制定好,长走线用M4,1um宽度,取300um长度抽出寄生,带入电路仿真,上升下降沿和delay能变化多少,对应插入buffer能优化多少,这样做一遍基本就能拿捏住了
2、BG输出能加多大负载,对应电路直接加负载仿真就好了,环路稳定性和工作点会随负载变化,再评估版图具体引入多大的负载,也能有对应的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buffer增加驱动大小跟工艺相关,RC寄生会随工艺和走线宽度,走线距离变化,多少合适的话,只能每个工艺 ...

好的,多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