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在版图中PMOS管OD共用,NMOS管尽可能拆分,其性能会更好?

楼主(2023-04-14):
前端说在版图中,把PMOS管进行OD合并,NMOS 管进行拆分,其性能会更好。具体原因是什么?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我感觉这种应该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应该是电路的要求吧,坐等大佬
顺便问下楼主,OD 合并是什么意思

网友:
直接问他 ,然后告诉我们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种应该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应该是电路的要求吧,坐等大佬
顺便问下楼主,OD 合并是什么意思 ...

就是把PMOS源漏共用,使OD连成一长条,把多个fingers的NMOS拆分,使OD断成一段一段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把PMOS源漏共用,使OD连成一长条,把多个fingers的NMOS拆分,使OD断成一段一段的那种
...

好的,我主要是没反应改过来OD这个名词,去查了下

OD 全称Gate Oxide and Diffusion;就是所谓的有源区,它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MOS管的源区和漏区,所谓的diffusion,还有就是沟道区,就是Gate Oxide下面的部分。当然了,为了确定有源区的导电类型,还要版图工艺层在外面加上PP或NP,分别代表P注入和N注入。
tips:OD表示oxide diffusion,tsmc是这种叫法。
其它foundry有叫ACT, AA等,都是指有源区。
你的问题就和楼上大佬说的,直接问电路更好,许多时候电路考虑的东西更多吧。

网友B:
难道是STI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STI效应???

哦哦,应该是了,一语惊醒梦中人了属于是,哈哈哈。。。
STI效应影响管子的阈值电压Vth和驱动电流Id,而PMOS的Id随OD长度增大而减小,NMOS的Id随OD长度的增大而增大,(当然,OD长到一定程度后,Id
趋于饱和,开始保持不变)所以,PMOS管的OD共用、NMOS管的拆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管子的驱动电流,管子不需要那么高的电流就可以驱动工作了,电路的性能就变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应该是了,一语惊醒梦中人了属于是,哈哈哈。。。
STI效应影响管子的阈值电压Vth和驱动电流Id,而P ...

学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应该是了,一语惊醒梦中人了属于是,哈哈哈。。。
STI效应影响管子的阈值电压Vth和驱动电流Id,而P ...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5-03-14):
引用 楼主:
哦哦,应该是了,一语惊醒梦中人了属于是,哈哈哈。。。
STI效应影响管子的阈值电压Vth和驱动电流Id,而P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应该是了,一语惊醒梦中人了属于是,哈哈哈。。。
STI效应影响管子的阈值电压Vth和驱动电流Id,而P ...

怎么id降低了,还更好了?

网友:
二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