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可变电容阵列中的VAR的作用是什么呀?然后是总体的电容值该怎么计算呢?

楼主(2023-04-14):
请问可变电容阵列中的VAR的作用是什么呀?然后是总体的电容值该怎么计算呢?

可变电容阵列

可变电容阵列

网友A:
VAR的作用当然是用来调谐VCO频率了,F-V曲线就是扫描VTUNE电压然后看VCO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R的作用当然是用来调谐VCO频率了,F-V曲线就是扫描VTUNE电压然后看VCO的频率 ...

谢谢啦,还有个小问题,它上边的开关电容也是用来调频率的,为什么要和VAR一起连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还有个小问题,它上边的开关电容也是用来调频率的,为什么要和VAR一起连用呀
...

在PLL里,有粗调和细调两种调谐VCO频率的方式,有个模块叫自动频率校准,简称AFC,它输出的数字控制码先粗调频率,然后才是VTUNE细调,多看看论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