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testbench求助

楼主(2023-04-14):
本人DFT超新人一枚,最近工作中需要做一些sram的mbist,有问题想请教大神:
当我对设计下面的1个block里的sram用tessent shell插入mbist之后,tessent shell会自动生成这个mbist的testbench,但是当我把这个block和mbist整合到chip level之后,我应该如何来写我整个芯片的testbench呢?或者应该如何把工具自动生成的testbench整合到芯片的testbench中?

网友:
1.在chip level构建 mbist时,应该读入block的tsdb文件夹数据;
2.在chip层产生mbist仿真pattern ,需要设置“set_defaults_value PatternSpecification/SignOffOptions/simulate_instruments_in_lower_physical_instances on” (默认是off,这个看手册),就可以生成带有测试block memory的pattern;
3.如果生成ate测试文件,比如wgl、stil,无需步骤2处理,默认生成的pattern就可以测试block 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