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 报错说找不到模拟电路的model

楼主(2023-04-14):
试了一下AMS仿真,模拟部分只加了一个nmos管子的symbol见下图。

AMS报错:ncelab: *E,OSSSPN: Could not find the analog model which is configured as an analog primitive/subcircuit for instance 'serial_in_parallel_out_TB.M0'.

error里说没找到模拟电路的model

我的ADE里添加了对应的TSMC 65nmGP PDK如下图,单独对模拟模块进行仿真是没问题的。

想问下大佬们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
有两个可能。
一是你用的库里没有ams的cellview,需要用CIW下的conversion toolbox转换一下
二是从spectre转成ams仿真器的时候没有自动载入PDK模型所在的路径,需要在ADE里设置一下
参考https://blog.csdn.net/zui_ying/article/details/122246421

网友A:
至少需要存在一个数字模块才可以调用AMS吧,你这单独的nch晶体管,数字网表那边有点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需要存在一个数字模块才可以调用AMS吧,你这单独的nch晶体管,数字网表那边有点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

数字模块就是写的verilog代码。模拟部分 我把用tsmc库里的D触发器手搭做的移位寄存器放上去了,还是会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2024-05-08):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