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bandgap测试

楼主(2023-04-14):
做了个低功耗bandgap,整体功耗1uA这样,其中bg输出电压那个支路的电流只有250nA,现在流片回来用万用表测电压只能测到800多mV,大概原因应该是万用表分流了,导致电压下降,测不准。因为不测BG的时候LDO输出电压正常,一旦测这个电压LDO输出也会被拉下来。

本来还搞了个bg buffer的,但是因为低功耗应用嘛,所以这个buffer的输出支路电流也很小,也是不到1uA的样子,所以这个buffer的输出电压也测不准,真是郁闷了·······

这玩意应该设计的时候留一个专门用来测试的buffer吧?或者现在还有别的法子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自己片外加个buffer测呗,或者选一台输入阻抗大的万用表测试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选择输入阻抗最高的那挡测试看看

网友:
买个台表吧,keysight的。国产的也行

网友B:
低温-40 测看BANDGAP 是否还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温-40 测看BANDGAP 是否还会动

好的  温度会扫的  刚拿到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片外加个buffer测呗,或者选一台输入阻抗大的万用表测试

可以考虑加buffer。
难道有专门的大输入阻抗万用表?我现在用的就是很普通的1000块钱的那种福禄克数字万用表,看起来不太行,而且wafer test也有问题,我不清楚测试厂用的是什么仪表,应该让他们改进这个测试吧

网友:
台表有10Mohm输入阻抗的档位, 应该是可以测的, 好像也有Gohm级别输入阻抗的表..
不行也可以用高输入阻抗的op搭一个buffer

网友:
也可以灌入小电流,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