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串联电阻接地,节点报错问题

楼主(2023-04-14):
电路上电阻segments是2,两端都接地作为备用。
可是版图如果也按照这样接的话,两个电阻中间相连的那一部分必须也接地才可以,不然就相当于多了一个节点,LVS会报错。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让LVS忽略这个错误吗?

网友A:
如果你中间接地才能通过LVS,那么说明电路设置的是并联。
LVS报错说明版图和电路不一致,你就是有错,不能忽略

网友:
LVS设置里面有filter options, 你可以选择LVS检查也可以选择忽略。

网友:
感觉是串并连的问题

网友:
电路是串联的时候才会出现多一个节点lvs过不了的情况下,并联就不会。所以在想会不会是电路本身串联dummy这种接法就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中间接地才能通过LVS,那么说明电路设置的是并联。
LVS报错说明版图和电路不一致,你就是有错,不能忽 ...

不是的,电路设置的就是串联。工艺问题,有些工艺可以这样,有些就必须要并联才能过lvs,所以我在想怎么设置让它忽略

网友:
我也遇见过,好像是电改改成两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