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werjazz,SiGe,180nm工艺,lpnp和vpnp两种管子只有一个multiplier的参数么

楼主(2023-04-14):
求问,这是什么情况啊。第一次用三极管设计电路,求大佬告知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2023-07-29):
SiGe是很好设计的,用电流密度法来做
Tower的SiGe第几代?

网友(2023-10-08):
引用 网友A:
SiGe是很好设计的,用电流密度法来做
Tower的SiGe第几代?

能说的详细一些么?什么是电流密度法

网友:
你有用到高速的vpnp么?是哪个p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