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的LVS问题,请大神帮助解决

楼主(2023-04-14):
130BCD的工艺,LVS问题说SUB端连接问题,明明SUB没有接VDDA,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浮空虚接了?

网友A:
找找第一个 srouse name下面对应的电路电阻 然后去看看衬底接的啥 你这应该是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第一个 srouse name下面对应的电路电阻 然后去看看衬底接的啥 你这应该是接错了 ...

大神,已经解决了。顺便问下,版图最后填充面积用PUB怎么去除金属层,只用PSUB层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