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rl + p无法使用

楼主(2023-04-14):
再layout里ctrl + p(create pin)无法使用了,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启也不行,直接再CIW打函数也不行。

把当前目录下的.cdsenv文件也清理一下,看看是不是不包含.cdsenv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如果是,那就是里面的设定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Bindkey

不是这个原因,直接从菜单点都没用

网友A:
退出virtuoso再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出virtuoso再进入。

重启也不行,直接再CIW打函数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当前目录下的.cdsenv文件也清理一下,看看是不是不包含.cdsenv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如果是,那就是 ...

牛的,load不报错的cdsenv有效。

网友(2023-07-13):
.cdsenv里面有一个语句,搜索pinShape改成rectangle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