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less ldo

楼主(2023-04-14):
最近在做capless LDO用的eetop下的论文结构,但是在输出级会产生一个右半平面的零点,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办法消除。

或者有没有大佬做过瞬态响应不错的capless LDO,能否指点一番?谢谢!

stb仿真

stb仿真

eetop下的论文结构

eetop下的论文结构

网友A:
这个论文环路推导巨复杂,调一下CQ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文环路推导巨复杂,调一下CQ试试

好的,我试试,谢谢大佬

网友(2023-07-21):
同楼上,见过类似的结构,记得好像CQ就是用来调Q的

网友(2023-11-20):
求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