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PIO电路图原理

楼主(2023-04-14):
本来在学习GPIO电路结构,遇到下面电路图看不来:

网友A:
上图是TX ,下图是RX。TX里你框出来的两个大框应该是驱动管,小框施密特触发器不知道是为了干嘛;RX里输出1是模拟通道,输出2 就是GPIO的RX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是TX ,下图是RX。TX里你框出来的两个大框应该是驱动管,小框施密特触发器不知道是为了干嘛;RX里输出1 ...

感谢,这里的TX RX指的是什么呢?哪里有资料可以看捏

网友B:
其实GPIO可以大致看成两部分:一部分从数字到模拟,一部分从模拟到数字。

从数字到模拟就是把芯片内部的信号送到IO口,你上面那张图就实现了这个功能,图里面的那两个问号其实就是GPIO里面的推挽输出,他们的尺寸应该都比较大吧。

从模拟到数字就是把IO口上的信息送到芯片内部,你下面的图就实现了这个功能,其实IO口和你标出来的输出1就是一个东西,因为他们之间没有逻辑连接,只用了esd电阻做连接,本质上都是模拟部分,然后IO口通过一个施密特反相器把信号送到了数字内部,就是你的那个输出2,输出2应该是送给数字的信号。施密特的作用就是做整形的。而且看你输出1和施密特之间那个模块,看样子是还带了个上拉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GPIO可以大致看成两部分:一部分从数字到模拟,一部分从模拟到数字。

从数字到模拟就是把芯片内部的信 ...

您好,还有问题请教一下,问题1就是上图里面的推挽输出 nmos pmos之间接的电阻是干嘛用的?

问题2:意思就是上图是输出模式配置 下图是输入模式配置吗?
问题3:配置后的io是从输出1出去, 输出2时候是接到一个电平转换。那么我这个模块里面IO配置到底怎么知道配置了个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还有问题请教一下,问题1就是上图里面的推挽输出 nmos pmos之间接的电阻是干嘛用的?

问题2:意思 ...

问题1:这个我不太确定,我认为是做esd保护用的,这个阻值应该也不会太大吧,一两百欧的样子。如果有大佬还请解答一下

问题2:可以这么理解,上图数字输出,下图数字输入

问题3:关于输出1和输出2,输出1你可以认为是模拟信息,这个输出1可能会直接接到芯片内部的模拟模块,比如ADC的输入;输出2是数字信息;至于你说的到底怎么知道IO配置了个什么,这个是由你IO的逻辑决定的,比如说,有个逻辑信号A,只有A有效的时候,输出2才会把IO的信息转换成数字信息给到芯片,A无效的时候呢,输出2给一个默认的值到芯片;至于输出1的话,可能就跟你内部的控制逻辑有关了,内部某个逻辑信号有效,输出1的模拟信息才有用。

建议结合电路再捋一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1:这个我不太确定,我认为是做esd保护用的,这个阻值应该也不会太大吧,一两百欧的样子。如果有大佬 ...

感谢感谢 我去缕一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1:这个我不太确定,我认为是做esd保护用的,这个阻值应该也不会太大吧,一两百欧的样子。如果有大佬 ...

您好,我还有疑问:1、您说那一部分是推挽输出,有没有可能是开漏输出呢?这个怎么区分?是通过内部数字信号来控制的是吗?
2、下面着条回路是做什么的?(紫色框)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是TX ,下图是RX。TX里你框出来的两个大框应该是驱动管,小框施密特触发器不知道是为了干嘛;RX里输出1 ...

另外一位兄弟已经说的挺明白了,TX就是芯片内部输出到芯片外部的通路。RX就是外面输入到里面的通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还有疑问:1、您说那一部分是推挽输出,有没有可能是开漏输出呢?这个怎么区分?是通过内部数字信 ...

问题1:有可能是开漏输出的,他是推挽输出还是开漏输出就看数字逻辑怎么去控制的。开漏的时候P管的栅极信号就是1,这个需要你自己去推一下逻辑。

问题2:在你GGNMOS(蓝色框)上面有个N管,栅极接电阻的那个,你看一下他的栅极是谁控制的,还有就是这个管子漏端有没有连接其他地方,如果符合我提到的这两点,那么这里可能是个增大下拉电流的设计,在某些应用场景下两路N管打开,增加下拉能力;如果连线方式不是我上面说的那样,那我也不太明白这里干嘛的

网友C(2023-09-08):
你好,这是你的GPIO所有电路结构了吗

楼主(2023-12-12):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是你的GPIO所有电路结构了吗

对的

网友(2024-03-16):
引用 楼主:
您好,还有问题请教一下,问题1就是上图里面的推挽输出 nmos pmos之间接的电阻是干嘛用的?

问题2:意思 ...

漏端保护

网友(2024-11-25):
有没有GPIO TX结构的学习资料?

网友(2025-03-28):
请问TX RX是GPIO中的一部分吗?目前接触的GPIO中只有PAD到ESD到施密特触发器这一段,请问大佬们TX RX在GPIO中起到什么作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