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瞬态输入输出出现失真的问题

楼主(2023-04-14):
1.原本是一个简单的class AB输出,没有增加右侧的限流反馈环路(大概是利用电流镜sense出短路电流,最后负反馈回gate以控制),输入正弦波之后,输出是比较正常的跟随状态。

2.但是加入了这个环路之后,瞬态仿真速度慢了很多,而且出现了如图1所示的失真,请问大佬们是否遇到过类似情况?如何解决?

楼主:
已解决,问了一下导师,说是刚开始可能电路在启动,工作点不稳定导致,实际使用时,上电的微秒级回复时间可以忽略。后续的波形是正常的,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