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package

楼主(2023-04-14):
各位帖友,
     请教一个问题,在UVM中,将test_case 放到一个pkg中,并放到编译的list里面,tb中没有import 这个包,在执行这个case时,可以直接找到,为什么呢,这个不受作用域的限制吗?好困扰

网友:
需要用到这个package里的定义的内容的时候再import,但是你这个package里的文件都已经编译到worklib中了,也就是你的testcase对应的class也是存在于这个work编译库中的,自然你指定了UVM_TESTNAME的时候run_test是能找到对应的testcase来执行的,不需要在tb里面再import了,毕竟你的tb里面并不会用到testcase所在package里面的内容

网友A:
感我也不是很明白,tb_top就一句run_test,工具是怎么处理tb_top和TEST的?如果是override,那就和2楼的描述有点矛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我也不是很明白,tb_top就一句run_test,工具是怎么处理tb_top和TEST的?如果是override,那就和2楼的描 ...

我目前的理解是,run_test 和命令行传入的test_case的名字,调用$uvm_root的实例中的run_test的task,然后根据名字和工厂的按照名字类型创建实例来创建uvm_test_top名字的实例,后续在控制phase,objection的执行或流程

网友:
include和编译的list是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