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从原理图生成的版图全是打散的器件,而不是未打散的单元

楼主(2023-04-14):
我在layout XL里面用connectivity->all from source来对应原理图生成版图,但是它生成的全是打散的晶体管了,我想要未打散的单元怎么办,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吗?

网友A:
CPH里设置对应的view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H里设置对应的view

大佬可以图片演示 一下吗?

网友(2023-05-30):
在XL状态下,点开Launch ->Configure Physical...,然后更改cells里面对应cell的library

网友:
楼上正解,要不按照楼上所述修改library,要不就是这个底层小cell没有画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