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中AGND上面的电阻什么作用?

楼主(2023-04-14):
如图,请教下这个第一级的套筒运放的N管cascode负载到地之间加的那个电阻是什么作用呢,好像是从噪声的角度来分析的?不是很懂,希望能有前辈讲解一下

网友:
source degeneration, for better matching.

网友A:
我的观点和上面老哥一样。然后关于是如何减少匹配的见下图。(来自Razavi chp14的习题)

网友:
重复内容,已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观点和上面老哥一样。然后关于是如何减少匹配的见下图。(来自Razavi chp14的习题)
...

好的谢谢!

网友:
this could be a traditional circuits migrated from the bipolar design.

网友B:
就是普通的source degeneration而已,牺牲电压margin,改善matching和noi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普通的source degeneration而已,牺牲电压margin,改善matching和noise;

好的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