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浮动电流源偏置的问题

楼主(2023-04-14):
请教一下,有没有做过浮动电流源控制的class AB输出的朋友,关于浮动电流源那四个管子的栅极偏置,看到的教材和一些讲义里面都是用的普通的二极管连接得到一个电压给到栅极了。但也看到有的电路专门为了这个偏置还做了个小闭环运放的。这个偏置这么重要吗?

网友:
不知道你看的什么文章,这里你设计好红色方框里的尺寸比例和参考电流I13/I16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