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anager 20破解问题

楼主(2023-04-14):
论坛上看到大神给的cadence_2020_java_flexlm_patch, 但是安装目录下找不到framework-licsvc-15.22-SNAPSHOT和LmApi-12.04-b018 这两个或者是近似的文件,请问如何破解? 另求可用的feature, 谢谢!

网友(2023-10-06):
vmanager,LmApi-12.04-b018,把这个文件替换掉原来的即可

网友A(2024-08-19):
先找出 LmApi-xx.xx-xxxx.jar 或 framework-licsvc-xx.xx-SNAPSHOT.jar 檔

find <Xcelium Install Directory> -name LmApi-*.jar
find <Xcelium Install Directory> -name framework-licsvc-*.jar
然後將附件中的 LmApi-12.04-b018.jar 或 framework-licsvc-15.22-SNAPSHOT.jar 改與其同名並取代之。

网友:
重複了,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出 LmApi-xx.xx-xxxx.jar 或 framework-licsvc-xx.xx-SNAPSHOT.jar 檔

find  -name LmApi-*.jar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出 LmApi-xx.xx-xxxx.jar 或 framework-licsvc-xx.xx-SNAPSHOT.jar 檔

find  -name LmApi-*.jar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24-11-02):
安装的VMANAGER2203版本,find的时候只找到了LmApi*文件,没有找到framework*文件,所以只替换了LmApi*[安装文件中是什么文件名字,将cp过去的文件名字修改成原始安装文件的名字即可]。可以用起来,目前使用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另外,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jar文件名字,修改之后,*.jar文件里面的相关内容也会跟着文件名字修改,神奇,不知道愿意。总之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