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 verilog 信号精度问题

楼主(2023-04-14):
第一次用system verilog处理模拟输入的信号,问题是,发现sine wave的模拟信号进入module内部后,自动变成了阶梯状。而且仔细看,vinp并不是被采样了,而是信号电压的每个step幅度都一样,像是用有限位宽来量化这个模拟信号。关键是实在太粗糙了,一个step几百mV,这个step也不知道是由什么决定的。

想问一下system verilog处理模拟信号以什么依据来做自动量化,有什么办法在处理模拟信号时获得尽可能高的精度?

下面是module定义,以及仿真截图(用virtuoso中的ams simulator)

网友A:
也有可能是simvision的显示问题;
比较器实际输出可以反推出翻转点是否正常吗?
另外可以人为的弄一个时钟来对输入的real进行采样,看看有没有用;

BTW:这种东西还是verilog-ams更擅长,除了不能用纯数字环境以外,其他都是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simvision的显示问题;
比较器实际输出可以反推出翻转点是否正常吗?
另外可以人为的弄一个时钟 ...

经过实验发现是和ConnectRule设定有关。默认设定的电压分辨率是Vsup/64,可以手动改精细。这样信号精度就提高了。
不过没完全搞清楚,有的地方分辨率设1uV也OK,但类似的另一个仿真,设到小于10mV就会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实验发现是和ConnectRule设定有关。默认设定的电压分辨率是Vsup/64,可以手动改精细。这样信号精度就 ...

IE只有在数模接口这里才有意义啊?
你的vinp这里接的是数字的real激励,还是一个模拟信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