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4GHz PFD

楼主(2023-04-15):
请教一下 高速pfd电路,

目前 DDR系统中需要一个可以工作在6.4GHz的PFD电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建议

现在,传统的PFD,以及TSPC的PFD都满足不了需求,12nmCMOS工艺。0.8V

或者有没有相关的文章推荐,谢谢。

网友:
楼主这是做DDR5?

网友A:
传统的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的PFD结构可能不适合6GHz以上的高频应用。可以考虑使用其他电路拓扑,如锁存型PFD(Latch-based PFD)或延迟锁存型PFD(Delay-latch PFD)。这些结构可以提供更快的响应时间和更低的死区,从而实现高频操作。
有篇简要介绍在附件里。

CDR里面用吗?bang-bang?
如果是的话,除了TSPC和传统的DFF,还有一些特殊的设计方法。
欢迎私信交流。

PFD Circuits.pdf

PFD设计

楼主:
谢谢大家,
是在DDR5,  9600Mbps/12800Mbps要用,
又不希望div 2,这样会降低PLL的噪声性能,所以希望可以找一个快一点的结构

请问一下,其中fast latch based,以及pass gate based的结构,哪个更加常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是在DDR5,  9600Mbps/12800Mbps要用,
又不希望div 2,这样会降低PLL的噪声性能,所以希望可以 ...

又不希望div 2,这样会降低PLL的噪声性能”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刚入手PLL,不懂得比较多,烦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是在DDR5,  9600Mbps/12800Mbps要用,
又不希望div 2,这样会降低PLL的噪声性能,所以希望可以 ...

有没有可能,这俩都不是最优?

你的PLL后面的VCO是LC还是ring?出来的CLK能有差分时钟信号吗?

网友(2024-08-06):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的PFD结构可能不适合6GHz以上的高频应用。可以考虑使用其他电路拓扑,如锁存 ...

这篇pdf内容太棒了 可否请您分享这个系列其他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