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拐角导致DRC格点问题

楼主(2023-04-15):
拐角引起格点错误,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你好,如若你要解决这个格点问题 设置好正确格点后CTRL+C参数调整后直接切割到正确格点,如若要防止线拐弯格点问题,不要使用path线而是使用Wire。

网友B:
现在这个可以把图形补成矩形,然后再切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如若你要解决这个格点问题 设置好正确格点后CTRL+C参数调整后直接切割到正确格点,如若要防止线拐弯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个可以把图形补成矩形,然后再切角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