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dc启动变快

楼主(2023-04-15):
断网的时候dc启动很快

联网的时候dc启动很慢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联网的时候dc启动也很快呢
我用别人装的虚拟机是很快的
但是我自己装的只有断网的时候启动才会很快

求求大佬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也许, 虚拟机也是断网的吧

网友B:
/etc/host 加这些
127.0.0.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127.0.0.1       srv1.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2.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1.sw.synopsys.com
127.0.0.1       srv2.sw.synopsys.com
127.0.0.1       srv3.sw.synopsys.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 虚拟机也是断网的吧

不是的 我联网之后 还是一样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etc/host 加这些
127.0.0.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127.0.0.1       srv1.updates. ...

好的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etc/host 加这些
127.0.0.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127.0.0.1       srv1.updates. ...

这个的基础上我还加入了

127.0.0.1  hostname
这个hostname就是自己设置的相应的hostname才有效
然后打开DC快的飞起感谢大佬

网友:
断网的情况下,启动也很慢如何解?

网友C:
我的好像是联网、断网都很慢,咋办?各位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好像是联网、断网都很慢,咋办?各位大佬

你的是什么版本啊 我的2018.06

网友:
引用 网友B:
/etc/host 加这些
127.0.0.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127.0.0.1       srv1.updates. ...

Thanks Bro. it works good.

网友:
引用 网友B:
/etc/host 加这些
127.0.0.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127.0.0.1       srv1.updates. ...

virtuoso也存在类似情况,断网环境下都启动非常慢,可否通过此方法解决

网友D:
楼主,etc/hosts 改了以后能够秒开吗? 还是要等待1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etc/hosts 改了以后能够秒开吗? 还是要等待10秒?

我前天还能秒开 然后昨天重新又搞了个虚拟机安装上去 就又不能秒开了 太玄学了 估计这个方法也要看自身网络条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etc/hosts 改了以后能够秒开吗? 还是要等待10秒?

你可以试试 不行就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