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各位大哥帮忙一下,版图与原理图如何对应

楼主(2023-04-15):
各位大侠,求帮忙
我从别人那里获得的电路文件,打开后cadence后schematic和layout不能对应连接关系(同时打开schematic和layout,在layout中点亮一个PIN,同时在schematic中对应被点亮)。如何才能让原理图的连接关系对应到layout中。或者说移动器件时的应该有线的跟随一起移动的,却没有。该如何重新让原理图与版图的器件与连线建立关系

网友A:
重新binding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binding就好了

麻烦能说的详细一些吗,不太懂如何重新binding

网友A:
layout界面菜单栏 -> connectivity -> update ->binding

网友:
xl 严格bind 一一对应,可以高亮对应,一起移动不清楚哪里设置

楼主:
ERROR (XSTRM-341): Translation failed while processing 'LDO_V1' because of the following reason: Cannot open design smic13mmrf_1233/M6_M5/symbolic: "Open of smic13mmrf_1233/M6_M5/symbolic failed - cellView for the design was not found.". Ensure that the specified cellview exists on disk and that you have permission to open it, then run the translation again.
INFO (XSTRM-273): Translation failed. '1' error(s) and '1' warning(s) found.
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如果重新绑定成功应该可以运行drc了。还是说我哪里搞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ayout界面菜单栏 -> connectivity -> update ->binding

请教一个问题,有时候打开版图但对应的电路图并不会同时打开。需要手动xl,但是对应关系存在,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试了这个binding好像没效果。

网友C:
试试在xl下,电路图和版图上各点击一个需要对应的器件,然后在layout上右键,在跳出的选项栏选Bind,能解决你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有时候打开版图但对应的电路图并不会同时打开。需要手动xl,但是对应关系存在,这种情况怎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有时候打开版图但对应的电路图并不会同时打开。需要手动xl,但是对应关系存在,这种情况怎 ...

我发了截图似乎还没过审核。
layout界面菜单栏 -> connectivity -> update -> connectivity reference
✔ use schematic view
选择相应的电路
✔ update layout cellviews hierachically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发了截图似乎还没过审核。

还是不行,这两个勾选之前就是勾着的,又试了一下,还是打开layout不能同步打开schematic。这个问题库里部分版图存在,也有一些是可以同步打开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ERROR (XSTRM-341): Translation failed while processing 'LDO_V1' because of the following reason: Can ...

你这个错和绑定不绑定没关系,绑定只影响XL模式与DRC,LVS无关。我工作时由于图太大而且电路改版频繁,而且有很多纯版图层绑定根本不行。你这个运行失败时GDS无法导出的原因,你用Hierarchy搜索看看是不是哪个小可爱,放了这个CELL在版图上,如果是电路检查一下这个库有没有这个CELL。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错和绑定不绑定没关系,绑定只影响XL模式与DRC,LVS无关。我工作时由于图太大而且电路改版频繁,而 ...

瞄一瞄

网友(2023-05-16):
打开schematic,layout xl点open existing,选择相应版图

网友(2023-11-23):
感谢10楼,解决了我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ERROR (XSTRM-341): Translation failed while processing 'LDO_V1' because of the following reason: Can ...

绑定与否不影响验证,lvs是从端口port检查的,bind只是方便大家看版图对应关系,一个没问题的版图,全部解除bind lvs drc也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试试在xl下,电路图和版图上各点击一个需要对应的器件,然后在layout上右键,在跳出的选项栏选Bind,能解决 ...

赞,解决了我的问题,请教一下,我记得可以调出一个界面,显示版图器件和电路图器件列表,然后一一对应bind,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赞,解决了我的问题,请教一下,我记得可以调出一个界面,显示版图器件和电路图器件列表,然后一一对应bi ...

layout界面左上角Launch-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 Editing这个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layout界面菜单栏 -> connectivity -> update ->binding

请教一下,这个需要选择什么吗

网友H(2024-01-20):
请教一下,原理图和版图可以对应高亮显示,那么,原理图上删除一些器件,版图可以自动删除对应的器件吗?或者反过来操作,在版图上删除,原理图自动删除

网友(2024-02-26):
引用 网友D:
我发了截图似乎还没过审核。

感谢!

网友I(2024-05-14):
问一下,我的connectivity菜单下只有上面两个选项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一下,我的connectivity菜单下只有上面两个选项是为什么

LAYOUT XL没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这个需要选择什么吗

你好请问您怎么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原理图和版图可以对应高亮显示,那么,原理图上删除一些器件,版图可以自动删除对应的器件吗?或 ...

同问,请问po主学会了吗

网友J(2024-08-16):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行,这两个勾选之前就是勾着的,又试了一下,还是打开layout不能同步打开schematic。这个问题库里 ...

Layout界面:

Connectivity->Option->Connectivity->在General当中勾选Connectivity Reference当中的Schematic XL 就可以在打开Layout的同时自动打开对应的Schematic  如果不想自动打开Schematic  就勾选下面的No Schematic

网友(2024-11-2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能说的详细一些吗,不太懂如何重新binding

原理图鼠标左键点亮器件,然后在Layout中也是用鼠标左键点亮对应器件(Shift+鼠标左键:多选器件),最后鼠标右键找到bind按钮,鼠标左键确认就行了

网友(2025-01-07):
引用 网友J:
Layout界面:

Connectivity->Option->Connectivity->在General当中勾选Connectivity Reference当中的Sch ...

感谢,解决问题了

网友:
不行就一个个关联得了。updat banding我还没研究明白。

网友K(2025-02-26):
引用 网友A:
layout界面菜单栏 -> connectivity -> update ->binding

connectivity 那里只有Pins和Nets两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K:
connectivity 那里只有Pins和Nets两个选项。

用layout XL打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这个需要选择什么吗

按需勾选,但我一般都是直接默认的选项,具体每个选项对应什么意思可以点右下角help,会有解释的

网友(2025-10-29):
引用 网友D:
我发了截图似乎还没过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