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MOS管类型选择

楼主(2023-04-15):
本人最近在做一款输入电压范围为1.8V-3.3V的LDO,目前采用的是3.3V耐压的MOS管。
在实际设计过程中发现电源电压为1.8V时,采用3.3V耐压的MOS管设计十分不便,阈值电压高,但是电源电压较低。
请问能改为1.8V耐压的MOS管进行设计嘛?或者说如何解决1.8V电源电压下,采用高阈值MOS管进行设计带来的问题?
请各位大佬解答

楼主:
请问什么意思,能说的详细一些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意思,能说的详细一些嘛?

就是按你想的改成18的器件,看看耐压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2023-05-15):
楼主找到解决方法了吗?我想用1.2V耐压器件,供电1.8V,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