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阶delta sigma的疑惑

楼主(2023-04-15):
在,simulink里面设计了一个二阶的前馈型的sigma delta 的调制器,psd输出波形如下,感觉低频段有点奇怪,有大佬知道这是对的么,带宽设计20k,输入了10khz,采样率20M

楼主:
求助求助,谢谢大家

网友A:
输入信号频率不要直接给10K,按照fin=fs/2^N*n的频率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频率不要直接给10K,按照fin=fs/2^N*n的频率设置

但是你的理想模型还有比较高的spur,应该是哪里还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频率不要直接给10K,按照fin=fs/2^N*n的频率设置

但是这个调制器的前端输入的信号要求是10khz输入的

网友B:
要加窗再做fft

网友C:
频谱泄露,要加窗函数!

网友:
相干采样,或者加窗;

网友:
这是有频谱泄露了,频率没给对,或者FFT点数选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加窗再做fft

大佬怎么加窗,simulink,不太会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谱泄露,要加窗函数!

大佬怎么加窗,simulink,不太会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怎么加窗,simulink,不太会求教

1. 仿真的话,设置输入信号, 刚好在FFT 的bin 点上,最好和采样FS 成质数关系。 比如fin=N_in/N_fft*fs  ,  N_in 是一个质数。
2. 加hanning 窗, SDM 一般加hanning,   抑制高频的noise 泄露到带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