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时序违例

楼主(2023-04-15):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项目,主时钟是400M,然后生成了一个分频时钟clk2,在布局布线环节没有时序违例,但是在pt的时候出现了时序违例,并且感觉很不正常,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十分感谢!

楼主:
这是出现违例的报告
C:\Users\zzz\Desktop\微信图片_20230415201923

楼主:
  Startpoint: seed[13] (input port clocked by clk2)
  Endpoint: RAND_CORE_U16_RAND_CODE_REG_13_
               (rising edge-triggered data to data check clocked by clk2)
  Path Group: clk2
  Path Type: max
  Max Data Paths Derating Factor  : 1.00
  Min Clock Paths Derating Factor : 0.90
  Max Clock Paths Derating Factor : 1.00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2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0.84       0.84
  input external delay                                    0.80       1.64 f
  seed[13] (in)                                           0.05 &     1.69 f
  U1676/Z (NID1)                                          0.19 &     1.87 f
  U1699/Z (DL200)                                         1.76 &     3.63 f
  U772/Z (ND2D0)                                          0.18 &     3.81 r
  RAND_CORE_U16_RAND_CODE_REG_13_/SN (FD4D1)              0.00 &     3.81 r
  data arrival time                                                  3.81

  clock clk2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0.75       0.75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00       0.75
  input external delay                                    0.20       0.95 r
  seed[13] (in)                                           0.04 &     0.99 r
  U1676/Z (NID1)                                          0.16 &     1.15 r
  U1699/Z (DL200)                                         1.38 &     2.54 r
  U773/Z (OR2D0)                                          0.19 &     2.73 r
  RAND_CORE_U16_RAND_CODE_REG_13_/RN (FD4D1)              0.00 &     2.73 r
  data check setup time                                  -0.11       2.62
  data required time                                                 2.62
  ------------------------------------------------------------------------------
  data required time                                                 2.62
  data arrival time                                                 -3.81
  ------------------------------------------------------------------------------
  slack (VIOLATED)                                                  -1.19

楼主:
上面是违例报告,贴不上去图片

网友A:
这个是seed[13]输入上的下降沿引起的置位到它的上升沿引起的复位间的检查,是不是可以放掉不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seed[13]输入上的下降沿引起的置位到它的上升沿引起的复位间的检查,是不是可以放掉不检查? ...

您的意思是 这个时序可以直接忽略掉吗

网友B:
跟前端确认下,RN、SN基本不会同时发生,是的话waive或者disable timing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前端确认下,RN、SN基本不会同时发生,是的话waive或者disable timing设掉

好的 我再去确认一下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