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tran可以跑,但是pss无法运行,这种情况该怎样解决呀

楼主(2023-04-16):
请问Q_VCO跑tran可以跑通,且在电容阵列为3bit*1时也可以跑pss。
但是将电容阵列调为3bit*0后,就只可以跑tran,pss则无法启动,单看了一下tran的电压,也没有共模震荡,请问这种情况是哪里出来问题呀(PS:单核VCO,各种情况下的都可以跑通)?

网友A:
PSS设置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S设置贴出来看看

昨天调了一下beat frequency ,可以跑通了。
但是为什么要频率大于震荡频率(28G)时才能跑呀,之前单核(20G)或者q_vco(60G)仿真时不调大好像也可以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S设置贴出来看看

beat frequency调到了30G就可以跑了

但是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为啥要比振动频率高才可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beat frequency调到了30G就可以跑了

但是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为啥要比振动频率高才可以呀。

beat frequency填个大概值应该就可以,不太清楚你这里为什么填高点就好了,你那个报错的意思是电压太小无法计算周期,也就是说之前PSS里的tran仿真压根没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