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问题

楼主(2023-04-16):
模块单独LVS 可以通过,三个相同模块级联之后LVS错误。连接错误。查看net都连接了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4                                                     net011
       --- 15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20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0/X16/M0(31.330,43.675):s                                ** missing connection **
       X0/X15/M0(31.680,32.665):s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XI4/MM138:b
       ** missing connection **                                  XI4/MM138:s
       ** missing connection **                                  XI4/MM102:b
       ** missing connection **                                  XI4/MM101:b
       ** missing connection **                                  XI4/MM137:b
       ** missing connection **                                  XI4/MM137:s
       ** missing connection **                                  XI4/MNM0:b

--------------------------------------------------------------------------------------------------------------

  2    Net 5                                                     net010
       --- 15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20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2/X16/M0(115.630,43.825):s                               ** missing connection **
       X2/X15/M0(115.980,32.815):s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XI2/MM138:b
       ** missing connection **                                  XI2/MM138:s
       ** missing connection **                                  XI2/MM102:b
       ** missing connection **                                  XI2/MM101:b
       ** missing connection **                                  XI2/MM137:b
       ** missing connection **                                  XI2/MM137:s
       ** missing connection **                                  XI2/MNM0:b

--------------------------------------------------------------------------------------------------------------

  3    Net X0/10                                                 XI2/net077
       --- 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0/X14/M0(42.380,43.495):g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XI2/MM102:g

--------------------------------------------------------------------------------------------------------------

  4    Net X0/11                                                 XI2/net081
       --- 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0/X13/M0(32.380,32.845):g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XI2/MM101:g

--------------------------------------------------------------------------------------------------------------

  5    Net X2/10                                                 XI4/net077
       --- 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2/X14/M0(126.680,43.645):g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XI4/MM102:g

--------------------------------------------------------------------------------------------------------------

  6    Net X2/11                                                 XI4/net081
       --- 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2/X13/M0(116.680,32.995):g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XI4/MM101:g

--------------------------------------------------------------------------------------------------------------

  7    Net VDN                                                   VDN
       --- 4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2/X16/M0(115.630,43.825):b                               ** missing connection **
       X2/X15/M0(115.980,32.815):b                               ** missing connection **
       X2/X14/M0(126.680,43.645):b                               ** missing connection **
       X2/X13/M0(116.680,32.995):b                               ** missing connection **
       X2/M0(151.260,30.780):b                                   ** missing connection **
       X0/X16/M0(31.330,43.675):b                                ** missing connection **
       X0/X15/M0(31.680,32.665):b                                ** missing connection **
       X0/X14/M0(42.380,43.495):b                                ** missing connection **
       X0/X13/M0(32.380,32.845):b                                ** missing connection **
       X0/M0(66.960,30.630):b                                    ** missing connection **

网友A:
单独模块 宣告hcell  (my_hcell) 試試      # calibre -spi lay.spi -hier -lvs -hcell my_hcell  lvs.cmd

my_hcell 內容如下
// ------------------------------------------------------
// HCELL    lay_macro_name     sch_subckt_name
HCELL       cell1                       cell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模块 宣告hcell  (my_hcell) 試試      # calibre -spi lay.spi -hier -lvs -hcell my_hcell  lvs.cmd
...

谢谢啦,我的问题解决了,是衬底接到第一级的一个管脚导致,后面级联后衬底不是0电位。中间的网络就呗重命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