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速运放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2023-04-16):
为什么高速运放很多采用cascode结构?除了工艺上的特点,cascode结构怎么实现高压摆率的?有没有大佬能教一下,最好有点文献什么的

网友:
实现高压摆并不是由cascode决定,是输出级。 另外很多高速运放并不用cascode,而是简单的二级或者一级。

网友:
也许你可以定义一下你的要求,然后才知道你说的高速,高精度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