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s11和s21的关系

楼主(2023-04-16):
关于s11和s21一直有个疑问。比如现在有一个放大器,他的是s11很大,将很多输入功率反射回去了,但与此同时他的s21很大,使得他的增益很大,得到一个很大的输出功率。那这个放大器传输的信号功率是大还是小呢?

楼主:
比如放大器的s11是-10db,s21是20db。输入功率是-100dbm,那么输出功率是-100dbm+s21=-80dbm。这样输出功率和s11有什么关系呢?我的理解错在哪呢,请前辈们指教

网友:
S11表示端口失配程度,如果S11比较大(失配严重),S21自然就会小,因为输入能量在端口处被反射的比较多。按你的例子,如果进一步改善S11参数(比如-20dB),相同的二端口网络或电路结构,则S21就会提高;

网友A:
涉及到了射频和微波系统中的两个重要参数:S11(输入反射系数)和S21(正向传输系数)。
在考虑一个放大器的性能时,我们需要同时关注这两个参数。  当S11较大时,表示输入功率的很大一部分被反射回去,这会导致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与信号源的阻抗之间的匹配不佳。由于输入阻抗与信号源的阻抗不匹配,部分输入信号功率被浪费在反射上,导致传输效率降低。  同时,当S21较大时,表示放大器具有较高的增益。在实际应用中,即使部分输入功率被反射,放大器仍能将输入信号有效地放大到较高的输出功率。

综合考虑这两个参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如果S11很大,这意味着输入功率的很大一部分被反射回去,从而降低了放大器的传输效率。这对于信号传输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2)但是,如果S21同时也很大,那么即使输入功率的一部分被反射回去,放大器仍然可以将剩余的输入信号有效地放大到较高的输出功率。这意味着放大器传输的信号功率相对较大。

所以,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需要对放大器进行优化,以降低S11(改善阻抗匹配)并保持较高的S21(保持较高的增益)。这样,放大器可以实现较好的信号传输效果。

From chatgpt 4.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放大器的s11是-10db,s21是20db。输入功率是-100dbm,那么输出功率是-100dbm+s21=-80dbm。这样输出功率 ...

取决于你的“输入功率”指的是真实的输入功率Pin,还是你的信号源的额定输出功率Pavs,如果你在仿真器里面调用Port,带内阻的,其标明的输出功率其实是Pavs,通常我们也是指的后者。建议你去看一下教材上关于三种功率增益的定义和区别。
其实还有一个经常让初学者混淆的,就是Gamma_in和S11的区别,cadence里的设置经常会让初学者搞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涉及到了射频和微波系统中的两个重要参数:S11(输入反射系数)和S21(正向传输系数)。
在考虑一个放大器 ...

chat老师有点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决于你的“输入功率”指的是真实的输入功率Pin,还是你的信号源的额定输出功率Pavs,如果你在仿真器里面 ...

谢谢指点!调用的port确实是后者的情况,我按您的思路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决于你的“输入功率”指的是真实的输入功率Pin,还是你的信号源的额定输出功率Pavs,如果你在仿真器里面 ...

比如调用的port内阻是50Ω,功率是0dbm,我的理解是如果这个port并联了一个50Ω的电阻,那这个电阻上将有0dbm的功率。前辈所说的输入功率pin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调用的port内阻是50Ω,功率是0dbm,我的理解是如果这个port并联了一个50Ω的电阻,那这个电阻上将有 ...

你的理解很正确呀,所以如果S11不好,或者说Gamma_in不好(实际上这俩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输入阻抗不是50欧,那当然实际的输入功率(也就是二端口网络输入端获取的功率)就不是0dBm了。不就是你疑惑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很正确呀,所以如果S11不好,或者说Gamma_in不好(实际上这俩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输入阻 ...

嗯嗯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