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nm工艺的MOS管一般可以给的电源电压多少呀?

楼主(2023-04-16):
我看到挺多人给的是1.2V的,也有看到个别给的是小于1.2V的,想知道具体这个VDD电压能给多少吗,一般来说是1.2V吧,但是我能给小一点的电压吗,有没有什么限制呢?

网友A:
查pdk里面附的document

网友B:
core器件典型值是1.2V,最高耐压再加10%差不多1.32V,1.32V以下的应用都是可以的。
比如数字电路为了省功耗,取小一些的VDD很常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pdk里面附的document

我用的是nch_lvt的mos管,但是我好像找不到这个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re器件典型值是1.2V,最高耐压再加10%差不多1.32V,1.32V以下的应用都是可以的。
比如数字电路为了省功耗 ...

我用的类型是nch_lvt,不知道能不能1V的电压。我看到1.2V的电压的话电流好像偏大,1.0V的电压电流就小很多,但是性能不怎么变化。对了大佬我想问问您一般MOS管的id电流能到多大呀,如果30多mA的话是不是就太大了,版图的走线都可能达不到那么宽。

网友B:
lvt只是vth小,耐压跟svt一样的。几十mA管子W/L足够大,走线满足EM rule就行。
看看design rule吧,你的问题都有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t只是vth小,耐压跟svt一样的。几十mA管子W/L足够大,走线满足EM rule就行。
看看design rule吧,你的问 ...

好的谢谢您,其实我只是本科的毕业设计,我弄出来了电路原理图,然后我在弄版图和后仿(尽量完成),当时没怎么考虑到电流的大小,后面看了一下就稍微调整了一下电路结构压了一下电流,同时性能也下降了一些,因为不可能流片所以不知道要不要弄得那么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