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nc3滤波器搭建求助

楼主(2023-04-16):
最近在学sigma delta 采样的知识,想在调制器后面加一个sinc3滤波器,请问搭建完成后怎样检测这一部分是否正确呢?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
这个是在频域实现,还是在时域实现?

网友A:
随便看看,给一串DSM的输出,然后看结果偏差有多大;

另外蠢但是管用的方法,直接拉个excel,做个滑窗平均,看和你的输出能不能bit by bit的对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看看,给一串DSM的输出,然后看结果偏差有多大;

另外蠢但是管用的方法,直接拉个excel,做个滑窗平均 ...

受教了大佬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