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的bench测试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3-04-17):
招聘启事上写的。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MPW流片之后在实验室做的那种测试,需要能熟练使用示波器等各种仪器,懂一点嵌入式编程,一般会招应用工程师来做。区别于量产的ATE测试,那种需要对测试机台有比较多的了解。

网友A:
就是实验室测试,简单地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实验室测试,简单地说

谢谢,为什么要叫bench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为什么要叫bench呢?

你是大牛,别考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