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什么时候需要创建时钟,什么时候不需要?

楼主(2023-04-17):
按照一般的理解,时钟的输入端需要创建,分频后的需要generate。但是现在遇见这么一个问题,有一个phy输出的status信号,拉到了控制器中,在控制器中接到了一个触发器的CK端,该触发器在status的上升沿进行采样,但这个status信号并不是经常变的,所以没有创建时钟,但是在dc和pt的报告中提示这个ck端没有时钟,D端没有约束,所以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把phy的status输出信号作为时钟创建?如果不需要,那么这个ck端没有时钟是否需要处理呢?

网友:
状态信号status,连接到触发器的CK端,通常不是一个好的处理方式,除了status信号可能有毛刺会引起误动作外,建议设计尽可能采用同步电路,会简化时序分析;

网友:
一般phy都自sdc吧,看看phy的sdc里面有没有创建时钟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