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之后,网表模块中逻辑消失。。。

楼主(2023-04-17):
小白请教一下大佬们,修改了一些逻辑之后,DC综合后的网表中逻辑消失了,只有门控模块在里面,不知道咋回事。。。

比如说下面这个模块,里面的逻辑就没了,只有门控逻辑,其他很多模块都是这样,是不是跟时钟有关系。。

网友:
常量优化?

楼主:
主要是里面很多模块都没有逻辑了。。应该不是吧

网友A:
应该是这个模块在综合的时候被优化了,输入没有接,输出没有load给其他部分,所以综合会把这部分逻辑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模块在综合的时候被优化了,输入没有接,输出没有load给其他部分,所以综合会把这部分逻辑删掉。 ...

嗯,是的,里面有好多模块都是这样的

甚至连Ram的端口都接成了常量,模块有点多,不知道是哪个模块导致的,DC可以阻止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里面有好多模块都是这样的

这种一般就是例化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前仿应该也可以仿真出来,比如输出没有接出去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就是例化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前仿应该也可以仿真出来,比如输出没有接出去之类的。
...

好的,谢谢您

网友:
是不是一些define param的设置,你综合脚本没有带参数的模块就全都被优化了

网友:
检查一下 check_timing的报告,看看目标模块的时序逻辑有没有时钟

网友(2023-12-08):
楼主,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想问一下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