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使用Hanning,为什么在最低分辨率(25HZ)的频率处较高处有1.9db

楼主(2023-04-17):
请问使用Hanning,为什么在最低分辨率(25HZ)的频率处较高处有1.9db

网友:
你的信号里有DC量

网友A:
你这看着像是smd ADC 1bit stream 输出,把0 1 换成-1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看着像是smd ADC 1bit stream 输出,把0 1 换成-1 1

确实是 1bit量化器输出,输入是理想的sin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 1bit量化器输出,输入是理想的sin信号。

看你的设置,你应该是不懂做DFT的,先看下help文档吧,里面有详细的各个参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