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后门LOAD数据时总线过来的地址如何转换为颗粒的行列地址和bank

楼主(2023-04-17):
本人DDR小白,现在需要从DDR模型的后门去加载数据。但是对于ddr_col、ddr_row、ddr_bank这些对应的颗粒地址不知道要如何对应总线传过来的地址。不知道论坛里哪位大侠能指点下,多谢多谢!

网友A:
you can find any micron DDR datasheet, and check the architecture diagram. they clearly show how to divide the A[] bus into the row/col/bank/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can find any micron DDR datasheet, and check the architecture diagram. they clearly show how to  ...

感谢你的回答,不过我可能没说清楚 不是直接和颗粒相连的地址线A怎么和颗粒的行列对应,而是从另外一侧总线那边过来的地址,比如CPU发起的一个DDR的读写地址,怎么对应到颗粒的地址。

网友B:
谁家的DDRC?synopsys的在ddrc databook address mapping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家的DDRC?synopsys的在ddrc databook address mapping章节

感谢,是synopsys的控制器,还没看过地址映射那部分内容。DDR颗粒模型那边需要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家的DDRC?synopsys的在ddrc databook address mapping章节

是不是根据颗粒模型的大小和组织情况,然后对应DDR控制器的地址映射来写初始化的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
you then might have some base address + offset address, just like a IO map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