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基准源启动电路问题

楼主(2023-04-17):
VBG开启时过冲了好多 为什么会这样  对电路有什么危害吗

网友A:
PDn不应该接到启动电路部分吧?这导致启动时PDn的高电平将输出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n不应该接到启动电路部分吧?这导致启动时PDn的高电平将输出拉高

PDn怎么会让输出拉高呢

网友A:
启动时VBG低电平,M16导通,PDn高电平,M15导通,则M9的栅极被拉低,导致M9导通,VBG被拉到接近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时VBG低电平,M16导通,PDn高电平,M15导通,则M9的栅极被拉低,导致M9导通,VBG被拉到接近VDD ...

我用的别人的启动电路 为什么他不会过冲啊

网友A:
你按照参考电路这个仿真信号来仿真,VDD别上升那么快。

网友:
楼上正解,VDD上升速度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照参考电路这个仿真信号来仿真,VDD别上升那么快。

上升快了会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照参考电路这个仿真信号来仿真,VDD别上升那么快。

上升时间已经改为30u了  还是会过冲  之前是1u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升时间已经改为30u了  还是会过冲  之前是1u

你尝试调整一下启动电路的器件参数,让M9的栅极别拉低的太快。比如M16的L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尝试调整一下启动电路的器件参数,让M9的栅极别拉低的太快。比如M16的L增大。
...

我试了没有用呀

楼主:
还有这个噪声分析  为什么我增大了M0 M3 M2 M5 的面积 增大了4倍  噪声和噪声贡献都没变  还有为什么那个电阻R3贡献了这么大的噪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没有用呀

M16的L增大,不是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