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规则文件怎么设置只跑电阻阻值不跑wl

楼主(2023-04-17):
Lvs规则文件怎么设置只跑电阻阻值不跑wl

网友:
一般lvs文件开头都有option的开关,去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A:
trace property W和L的 那项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ce property W和L的 那项关了

是在这句话前面
加个#吗?

网友B:
注释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释应该是//

是的,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