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抓取drc marker的subtype为什么显示0x0?

楼主(2023-04-17):
大家好!小白提问,在修正drc阶段,想提取某一类型的marker,但发现抓取marker的sub_type时显示0x0,如下图:

marker的数量应该有107(刚开始修),用violation brower可以正常看到,但就是sub_type提不出来。

求助各位大佬!!!感激不尽!

网友A:
set markers_list [get_db current_design .markers]
foreach marker $markers_list {
  puts [get_db $marker .subtype]
}

网友:
get_db  markers .subtype

网友B:
你选中一个marker然后get_db selected .*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 markers_list [get_db current_design .markers]
foreach marker $markers_list {
  puts [get_db $mar ...

这样的话会依次输出0x0...如果把subtype换成message就可以正常看到每个marker的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会依次输出0x0...如果把subtype换成message就可以正常看到每个marker的信息...

不知道是不是版本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版本不同

可能是版本不同,我这边一定要sub_type,而且还是0x0。大佬有没有做过flip-chip?我signal bump - pad时遇到很多drc问题,想请教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中一个marker然后get_db selected .*瞅瞅

还是0x0呢。。好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版本不同,我这边一定要sub_type,而且还是0x0。大佬有没有做过flip-chip?我signal bump - pad时 ...

我这边是subtype, 没有下划线。

非常奇怪你的版本一定要用sub_type (中间有下划线)。照理说这种database都是不会动的,不知道为什么两个版本间有这种差异。
没有做过flip chip,抱歉帮不上忙了

网友:
选中一个marker,看一下是不是subtype